网络芯片地址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9):
我是新手,在看资料时,知道网络芯片有一个5位的地址,是通过外部电阻上下拉来配置。也就是手册上说的phyad,我想问下这个地址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用于有多个网络芯片时,来确定和那个芯片通信。是这样吗?

网友A:
是不是用于有多个网络芯片时,来确定和那个芯片通信。是这样吗?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