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钢网注意事项?

楼主(2012-07-19):
生成钢网文件大方向是把上下层PASTE导出,细节上我还不明白,直插元件在导出时需要删除,还有手工焊接的东西也要删除,测试点也要删除,这是我看完帖子的理解,不知对不对,知道的高手帮我确认一下,还有的问题就是,输出坐标文件,这个坐标文件的上下层都有贴片机需要贴片的元件,是不是顶层和底层的坐标文件都要导出,导出2个,导出时需要注意什么吗?需不需要镜像什么的?制作坐标文件时,是否也需要把手工焊接和直插的元件删除掉再导出坐标文件,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钢网层:直插元件在导出时需要删除,还有手工焊接的东西也要删除,测试点也要删除,另外补充下,顶针接触类的也不要
坐标文件,一个就够了,你可以打开看看,里面写的很清楚了,每个器件top bottom 层 标注了的(至少allegro)是这样的。

网友B:
大面积的SMT面需要出格栏形式,不能出一大片的窗。

网友C:
因为你直插型的和手工焊接型的不需要给焊盘上锡,所以不用开钢网,而那些开了钢网的是为了上锡,便于贴片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大侠,其次我还要您请教一个问题:
1、出坐标文件时,是不是也需要把直插、手工焊接的都删掉呢?这些东西也不需要焊接。谢谢!

网友D:
大面积的SMT面需要出格栏形式,不能出一大片的窗。
引用 网友B:

学习。

网友A:
这些器件无所谓的,贴片厂的会处理的
回复 楼主:
他们把坐标导入,还要一个个核对调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大侠,其次我还要您请教一个问题:
1、出坐标文件时,是不是也需要把直插、手工焊接的都删掉呢?这些东西也不需要焊接。谢谢! ...
引用 楼主:

插件一般还是停留在手工插件,只是贴片SMT机器而已,在做贴片元器件封装的时候最好是整个元器件所有焊盘的中心为基点,这样出坐标的时候,工厂就可以直接导入使用,无需重教。

网友E:
取*.GTP及*.GKO文件.把*.GTP不需要孔删除即可

楼主:
从各位大神这里又学到很多知识,谢谢2、3、4楼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