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1.0使用心得,请高手一起讨论~~!!

楼主(2012-07-19):
这个软件的确有很强大的仿真功能,器件库很全面,使用非常简单方便。
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相同器件不同的封装它会使用不同的仿真模型,这直接导致不同封装会造成不一样的仿真结果!
上面那张图中,电桥输出差分信号5mV经仪表放大器AD623放大,可是出现了问题,AD623的增益调节电阻R12断开时放大倍数是1,也就是放大倍数G=1+100k/R12;可是断开R12时AD623输出不正常,是900mV,当R12=33k的时候AD623才正常,输出的是30mV,按照公式差不多是正确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仿真用的宏模型是1974年boyle首先发表的,大致初级是查分队等模仿小信号电路,后级是二极管和受控源组成的限压限流等大信号电路,与实际电路结构大不同,所以故障现象与原电路也不等价。
像Multisim软件,是有内伤的,远不如OrCAD,因为相同的运放Symbol可能会对应错误的宏模型,导致有的运放不加电源也能正常工作的怪事。

楼主:
仿真用的宏模型是1974年boyle首先发表的,大致初级是查分队等模仿小信号电路,后级是二极管和受控源组成的限压限流等大信号电路,与实际电路结构大不同,所以故障现象与原电路也不等价。
像Multisim软件,是有内伤的 ...
引用 网友A:
哈哈您说得非常对,我也遇到了运放不加电源甚至不接地也能正常工作的~~内伤很严重啊。。。不过这个工具还是满好好玩的。。OrCAD我还不太会用,我一定要学一下!

网友B:
我也遇到不接电源的放大器op07同样能工作,但是经过测试实物一样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物不加电源也行??

网友C(2013-02-08):
以后电子产品就不要电源了

网友D:
换最新版的试试, 可能好一些.

网友E(2013-09-07):
ad623没有模型,起码自带的没有

网友F(2014-03-11):
可以试试AC交流分析

网友G(2014-05-09):
大哥,知道multisim里面触点线圈怎么用吗,我在10.0里面找到了ladder梯形图器件组,可是里面是空的,加载的库都没有这个,怎么办

网友H:
我以前也用MS,但问题多多,不准确是一方面,还有稍微复杂一些的电路就仿不出来,回退什么的。
现在我改TINA Pro了,分析起来快速而准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用MS,但问题多多,不准确是一方面,还有稍微复杂一些的电路就仿不出来,回退什么的。
现在我改TIN ...

给个下载链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给个下载链接吧

我用的TI免费分发版:http://www.ti.com.cn/tool/cn/tina-ti
第4个中文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用MS,但问题多多,不准确是一方面,还有稍微复杂一些的电路就仿不出来,回退什么的。
现在我改TIN ...

TINA和Orcad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前辈给点意见呗~ 用multisim确实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想换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J:
TINA和Orcad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前辈给点意见呗~ 用multisim确实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想换个。 ...

OrCad没用过不好评价。但TINA的交流分析很精准,包括动态、瞬态,可以做出强大而专业的Bode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