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画原理图封装为什么PIN COUNT为0

楼主(2012-07-19):
不能够设置啊,我看资料都是这里是个输入框,这是什么原因啊,我都是通过这里设置引脚数量的。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元器件概述,是你设置后面的事项后软件自动生成的吧。

网友B:
你图上没放置PIN,这里的PIN数量就显示0

楼主:
我放PIN了,通过自动WIZARD自动生成也不行,我看那个视频,到这里是一个输入框,而我这个是静态的。

楼主:
forgot:
我想找你交流一下,能不能加我的QQ:532183622

网友C(2013-09-10):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