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4056充电异常

楼主(2012-07-19):
线路如附件,当电池被充到4.1的时候,PIN7还是为LOW,提示在充电,正常的情况应该为PIN7为H,PIN6为LOW了啊....
  还望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
4.1V没充满啊,一般要充到4.2-4,25V才算充满,而且这颗IC对于的充满与否不是靠电池电压来判断的,是靠电池电压及充电电流来综合判断的,假设你设置充电电流为500mA, 只有电池电压充到4.2V,并且充电电流小于50mA才判断为充满。

楼主:
在画PCB的时候忘记加散热PAD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B:
当然有影响的,充电的时候过热了,保护了 停止充电
你可以接稳压电源,检测充电电流,当灯亮的时候 看充电电流
当然也可以摸摸芯片发烫否

网友B:
小心,别烫个泡出来

楼主:
芯片是发烫。而且充了很长时间电池电量没怎么升。看来停止充电了
有一点疑问,既然停止充电,那IC不工作了,为什么IC还这么烫......输入是5V....疑惑中

网友B:
举个例子: IC设定温度超过70度停止充电
你充了3分钟,升到70度,IC停止工作5分钟,温度降低到60度重新开始工作,1分钟后又停止,5分钟后再开始
所以,基本没有冲进多少,
这个你可以接着稳压电源看电流变化得出

网友C:
D7居然用4148??

楼主:
改了,现在用的是5189

楼主:
哎,现在板子上没大PAD点给IC散热,我打算用剪刀剪个小金属片然后接GND,将IC用风枪吹上去....
或者设置减小充电电流?
不知哪位大侠能提供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小电流充电,会好些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了。看来也只能减小电流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