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LED动态扫描,出现5ms的干扰脉冲

楼主(2012-07-19):
我还有一放大接收在同一块板上,结果发现有一个干扰信号就是我动态扫描数码管的频率,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改下放大参数,干扰信号频率变?

楼主:
不变,只有改变LED动态扫描的频率时干扰信号的频率才变。
如现在是5ms,如改为6ms时就会变成6ms的干扰频率。

网友A:
那这个就是你程序里扫描引起的了

网友B:
LZ看到的现象感觉比较正常。
点亮数码管,所需要的电流比较大,相对干扰也大,干扰频率当然也跟扫描频率一致。
从硬件、软件都可以考虑一下。
硬件上无非串电感、磁珠,以及用合适的电容进行去耦。
软件上,STM32的GPIO频率可以降低,比如用 GPIO_Speed_2MHz。

楼主:
我记得有个帖子讲过GPIO_Speed_2MHz和GPIO_Speed_50MHz的区别,忘了,我再查查,谢楼上各位!

楼主:
修改了一下IO口的速度配置,没什么改变。

楼主:
请问楼上,如果是CPU的干扰请问它是如何干扰的?是通过电源传导过去的还是板的表面传导的,还是空间传导的?有什么避过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