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定时器求助

楼主(2012-07-19):
利用定时器2产生3MHz脉冲,系统时钟24.5M程序如下,但是用示波器测试频率是600khz,不知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include<c8051f41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0^6;
sbit en1=P0^0;
sbit en2=P0^1;
void sysclock_init()
{
  OSCICN    = 0x87;
}
void gpio_init()
{
    P1MDIN    = 0xB7;
    P0MDOUT   = 0xFF;
    P1SKIP    = 0x48;
    XBR1      = 0x40;

}
//-----------------------------------------------------------------------------
//  定时器2产生3mkhz的方波
//-----------------------------------------------------------------------------
void C8051F410_Timer2_Init (void)
{
    CKCON     = 0x10;
    TMR2RLL   = 0xC3;
    TMR2RLH   = 0xFF;
    TMR2L     = 0xC3;
    TMR2H     = 0xFF;

}
//-----------------------------------------------------------------------------
//  定时器2中断程序,每次产生方波翻转
//-----------------------------------------------------------------------------
void C8051F410_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

       pwm=~pwm;    //翻转输出方波200khz

}
void main()
{

PCA0MD&=0xBF;//关看门狗
sysclock_init();
gpio_init();
  C8051F410_Timer2_Init ();
EA=1;
TR2=1;//                              //开定时器2
  ET2=1;
while(1);

}

网友A:
别求了,出不了

网友B:
定时器2的时钟源是哪个?
定时器2最快能有多快?

楼主:
始终是系统时钟,为什么出不来呢

网友C:
用软件模拟是难的,
因为响应是有最小周期限制的,就算可以做到,也基本没有时间干别的事了,用PWM或频率输出方式试试,PWM应该也做不到的

网友C:
配置了一下,可以的
但不能产生精准的3M脉冲输出

网友D:
3M,哪有这么强的单片机,还干不干别的了。

网友C:
3M,哪有这么强的单片机,还干不干别的了。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硬件输出的,不需要软件干预的

楼主:
但是好像不可控制,我想产生固定数量的脉冲,如30个

网友C:
但是好像不可控制,我想产生固定数量的脉冲,如30个
引用 楼主:

硬件不是为你一个人专门设计的,
只能想其它办法,比如对此计数,产生中断,判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