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创建新项目问题

楼主:
开始接触PIC,装了个MPLAB,在创建项目用向导到第三步时无法继续,如图,请大师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12-07-19):
输入工程名

网友B:
你先在某个盘符创建一个文件夹,注意 路径和文件名不能带中文,然后再重新创建,到这部点击BROWSE,选择你创建的文件夹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你先在某个盘符创建一个文件夹,注意 路径和文件名不能带中文,然后再重新创建,到这部点击BROWSE,选择你创建的文件夹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的用户名也需要是英文的

楼主:
可以了,换了mplab V7.5 + PICC V8.3
这次安排在同一个盘里

具体原因不知道,只是作了以上更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