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2-07-19):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1 = 0xD8;
    TL1 = 0xF0;
IE = 0x8A;
    TR1  = 1;
}
51的为什么要这样初始化呢???为什么要设置定时器

网友A:
如果  用不到 定时  ,那么就不用设置定时器。

如果用到定时  比如 让灯 1秒 闪烁1次  就可用定时器

网友B:
看看书,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啦。。。

网友C:
看看书,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啦。。。
引用 网友B: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定时器也这样初始化吗

网友D:
要用就初始化它 不用就算了

网友E:
这个不是为什么要这么初始化的问题。
要先知道这个项目是为什么应用设计的,然后才是为什么这么写代码的问题!

网友F: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1 = 0xD8;
    TL1 = 0xF0;
IE = 0x8A;
    TR1  = 1;
}
51的为什么要这样初始化呢???为什么要设置定时器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问的太有水平了,让人无法回答

网友G:
设置定时器,是因为程序中可能需要定时功能,至于51为什么要这样初始化,同答因为程序中可能需要定时功能,

网友H:
单片机,好东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