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可控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19):
这是一单片机电路可控电源部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其中AMS1117-3.3功能是将5v电压转换为3,3v电压,POWER端与单片机的某一管脚相连,可由单片机控制其高低电压。还有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电容呢?恳请讲解,谢谢

楼主:
高手快来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QN1的NMOS管的S、D画反了。应该S接地,D接QP1门G极。

POWER为高电平,QN1导通、QP1导通,VCC上电3.3V;POWER为低,QN1截止、QP1截止,VCC关断3.3V。

C1、C2、。。。C6是整机各部分芯片的电源退偶电容,只不过LZ电源电路图把这些电容集中画在一起而已。

网友A:
重复贴。。。。已经删除。

楼主:
QN1的NMOS管的S、D画反了。应该S接地,D接QP1门G极。

POWER为高电平,QN1导通、QP1导通,VCC上电3.3V;POWER为低,QN1截止、QP1截止,VCC关断3.3V。

C1、C2、。。。C6是整机各部分芯片的电源退偶电容,只不过LZ电 ...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AMS1117-3.3的输入电压是怎样的,貌似不是5v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B:
输入电压是VM,这个要看其他部分的电路,估计是大于5v的9v或12v;
那么多电容,在话PCB的时候你就清楚了,在每个接VCC的地方都要有个滤波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波和去耦;
POWER应该是一个控制极吧,控制QN1的通断,间接的控制QP1

楼主:
输入电压是VM,这个要看其他部分的电路,估计是大于5v的9v或12v;
那么多电容,在话PCB的时候你就清楚了,在每个接VCC的地方都要有个滤波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波和去耦;
POWER应该是一个控制极吧,控制QN1的通断, ...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下,如果QN1和QP1导通后又会如何呢?右侧一直是3.3v还是怎样?如果是那样的话,从5v电压到3.3v电压之间的电压降又在哪里?谢谢

网友C:
各个IC的退耦电容

楼主:
这是一单片机电路可控电源部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其中AMS1117-3.3功能是将5v电压转换为3,3v电压,POWER端与单片机的某一管脚相连,可由单片机控制其高低电压。还有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电容呢?恳请讲 ...
引用 楼主:

下面是AMS1117-3.3V的供电部分

网友D:
该电路应该是外供电跟电池充放(保护作用)电切换的5v 转3.3V电源电路的

网友E:
如果导通在J2就有 VCC+3.3v与VO形成电压差供电  如不导通3.3V与VO形成电压差,这样供电的电压变化范围岂不是很小?为什么要加3.0V稳压直流和二极管电源?楼下继续!!

网友F:
QN1的NMOS管的S、D画反了。应该S接地,D接QP1门G极。

POWER为高电平,QN1导通、QP1导通,VCC上电3.3V;POWER为低,QN1截止、QP1截止,VCC关断3.3V。

C1、C2、。。。C6是整机各部分芯片的电源退偶电容,只不过LZ电 ...
引用 网友A:

无论QN1导不导通,Vcc都可以通过QP1.
QN1导通,QP1导通.
QN1不导通,QP1也不导通,但体二极管导通.
怀疑QN1和QP1都画反了

网友G:
同意12楼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没画反吧,除了少数功率MOS之外,大部分结构对称的MOS的DS 是没必要区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没画反吧,除了少数功率MOS之外,大部分结构对称的MOS的DS 是没必要区分的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电路原理图,应该没有画错吧,就是不太明白用单片机引脚控制POWER端后,电路图中怎么样工作。还有下面的直流电源BATBK可以不用,DC5-9V也可以暂时不接。我想问的是单片机控制POWER端高或者低电平时,电路中是不是都固定为3.3v,为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12楼:

电源供电电流方向是V3.3 -> Vcc而不是相反。何来体二极管导通一说。

网友I:
同意xmar大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