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2138与Flash Magic

楼主(2012-07-19):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LPC2138,我用Flash Magic 下载程序,当我使用USB 转串口模块的时候,直接与LPC 进行TTL 电平链接,那么LPC 是可以正常擦写,当我使用台式机串口与LPC 通过232 转换后链接,无论怎么也下载不进去,一样的硬件,一样的配置,232芯片也是好的,因为我用USB 下载后,串口数据打印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指点!!配置如下:

网友A:
最好不要转,要直接连接!

楼主:
其实也不算转接吧,经过232 就不行了吗??

网友B:
弹出什么错误?

网友C:
下载一个串口监测的工具
把数据侦测出来
对比ISP协议分析在哪一步出了问题

楼主:
弹出炒作失败,连接芯片型号的时候!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D:
第四步都不要选~
把那个勾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