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wg2004 dc画的原理图能导出网表是pads支持的吗

楼主(2012-07-19):
mentor wg2004 dc画的原理图但是要在pads上修改,不知道mentor wg2004 dc能否导出pads识别的网表?
要如何操作?

网友A:
PADS属于mentor公司的吧,你输出网络表选择PADS格式。没有装过wg2004。

网友B:
DC是 design capture的原理图,应该不支持PADS,不过可是试着转换到DXdesigner,这个可以和PADS连接

网友C:
没用过呢

楼主:
wg2004 dc可以到处ascii网表,网表出来文件是以.rpt格式的(从cdb文件中导出ascii网表),看了里面的信息器件的pin脚及net信息都有了,手动将rpt后缀改成asc(pads只能识别asc文件),pads inport是提示是无效文件(invilid),怎么样才能让导出的网表能够被pads识别

网友B:
虽然都是一个公司的软件,但是不兼容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