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家对三极管饱和与放大的理解

楼主(2012-07-19):
我先说下我的看法,欢迎大家拍砖。
放大区 Ic随着Ib的增大 按固定倍数增加。例如用集电极驱动继电器,那么此时三极管CE极之间会有很大压降,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此时要使三极管饱和,要么增加Ib,要么加大集电极的电阻Rc。

饱和区 IC随着IB的增大到一定极限,三极管CE间的压降已经趋于0,VCC电压几乎前部加到继电器。此时这个三极管起到开关的 关断 作用。

网友A:
楼主理解很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通不是关断

楼主:
BC间无论是饱和还是放大 都应该是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反接? 2# king5555

网友A:
作为模型之一,饱和时3极互通短接

网友D(2013-09-05):
不是很理解啊,楼主说要让其饱和,要增大Rb或者是增大Rc,如果是增大Rb,Ib减小,怎么能让Ib>Ics/β,不会饱和,如果让Ic增大,那么及时饱和,电压分到了Rc继电器还是不会闭合啊,望后面的大神讲解。

网友E:
三极管小的基极电流可以控制大多集电极电流,当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是,三极管的IC和IB之间不满足倍数关系了,从而进入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