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试时出错,不知显示是什么意思.编译没错。

楼主(2012-07-19):
程序弄了四天了啊!还是没头绪。伤不起。请指教。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s[]="ds1302";
uchar code ss1[]="DAY-4";
uchar code ss2[]="0123456789-";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sbit wr=P3^6;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sclk=P2^1;
sbit io=P2^0;
sbit rst=P2^5;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void delay(uchar a)
{
        uint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
// DS1302模块
//**********************************
void input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ACC=date;
        for(i=0;i<8;i++)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output_byte(void)
{
        uchar i;
        for(i=0;i<8;i++)
        {
        //        temp=temp>>1;
        //        if(io)
        //        temp=temp|0x80;
        //        sclk=1;
        //        sclk=0;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        return temp;
        return ACC;
}
void write(uchar add,uchar date1)
{
        rst=0;                                        //上电运行之前,rst必须保持低电平
        sclk=0;                                        //sclk为低电平时,才能将rst置高
        rst=1;

        input_byte(add);
        input_byte(date1);

        sclk=1;                                        //时序图中sclk为高时之后一点rst再置为低
        rst=0;
}
uchar read(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input_byte(add);
        temp=output_byte;

        sclk=1;
        rst=0;
        return temp;
}
//***************************
//led1602
//***************************
void wrlcd_com(uchar lcd_com)
{
        rs=0;
        P0=lcd_com;
        delay(5);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wrlcd_da(uchar lcd_da)
{
        rs=1;
        P0=lcd_da;
        delay(5);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lcd_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0;
        wrlcd_com(0x38);
        wrlcd_com(0x0c);
        wrlcd_com(0x06);
        wrlcd_com(0x01);
        wrlcd_com(0x80);
}
//************************
//DS1302初始化
//************************
void ds1302_init()
{
        write(0x8e,0x00);                //去保护
        write(0x80,0x09);                //秒
        write(0x82,0x08);                //分
        write(0x84,0x11);                  //24小时方式
        write(0x86,0x19);                //日
        write(0x88,0x07);                //月
        write(0x8a,0x04);                //星期
        write(0x8c,0x12);                //年
        write(0x8e,0x80);                //写保护
}
//************************
//主函数部分
//************************
void main()
{
         uchar num;
         uchar sec,sec1,sec2;
         uchar min,min1,min2;
         uchar hour,hour1,hour2;
         uchar day,day1,day2;
         uchar month,month1,month2;
         uchar week;
         uchar year,year1,year2;

        lcd_init();
        delay(10);

        ds1302_init();
        delay(10);
        for(num=0;num<6;num++)
        {
                wrlcd_da(ss[num]);
                delay(20);
        }
        wrlcd_com(0x80+0x41);
        for(num=0;num<4;num++)
        {                                        //         wrlcd_com(0x80+0x41+num);
                wrlcd_da(ss1[num]);
//        wrlcd_da(ss1[num]);
                delay(20);
        }
        while(1)
        {

                sec=read(0x81);           //miao
//                delay(1);
                sec1=sec&0x0f;
                sec2=sec>>4;

                min=read(0x83);          //fen
                min1=min&0x0f;
                min2=min>>4;

                hour=read(0x85);  //shi
                hour1=hour&0x0f;
                hour2=hour>>4;

                day=read(0x87);           //tia
                day1=day&0x0f;
                day2=day>>4;

                month=read(0x89);         //yue
                month1=month&0x0f;
                month2=month>>4;

                week=read(0x8b);         //zhou
                week=week&0x0f;

                year=read(0x8d);           //nian
                year1=year&0x0f;
                year2=year>>4;

                   wrlcd_com(0x80+0x4e);
                wrlcd_da(ss2[sec2]);
                wrlcd_com(0x80+0x4f);
                wrlcd_da(ss2[sec1]);

                wrlcd_com(0x80+0x4d);
                wrlcd_da(':');

                wrlcd_com(0x80+0x4b);
                wrlcd_da(ss2[min2]);
                wrlcd_com(0x80+0x4c);
                wrlcd_da(ss2[min1]);

                wrlcd_com(0x80+0x4a);
                wrlcd_da(':');

                wrlcd_com(0x80+0x48);
                wrlcd_da(ss2[hour2]);
                wrlcd_com(0x80+0x49);
                wrlcd_da(ss2[hour1]);

                wrlcd_com(0x80+0x0f);
                wrlcd_da(ss2[day2]);
                wrlcd_com(0x80+0x0e);
                wrlcd_da(ss2[day1]);

                wrlcd_com(0x80+0x0d);
                wrlcd_da('/');

                wrlcd_com(0x80+0x0b);
                wrlcd_da(ss2[month2]);
                wrlcd_com(0x80+0x0c);
                wrlcd_da(ss2[month1]);

                wrlcd_com(0x80+0x0a);
                wrlcd_da('/');

                wrlcd_com(0x80+0x08);
                wrlcd_da(ss2[year2]);
                wrlcd_com(0x80+0x09);
                wrlcd_da(ss2[year1]);

        }
}

网友A:
你这样帖一堆代码出来大神们也伤不起呀

网友B:
把编译错误的英文截图下来,行数大概标一下

网友B:
把错误在哪里  描述清楚些
注释出来  再贴代码

网友C:
就是啊!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光看你的代码不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