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烧写spi flash失败,没有错误提示

楼主(2012-07-19):
最近做了块spartan6的板子,jtag能识别和配置fpga,但是jtag间接烧写spi flash出问题,错误如下,烧写很快就中断了并且没有错误提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2/7/19 23:15:07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Programming devic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1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1
[13] DONE PIN                                                              :         1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0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1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6 sec.
Selected part: S25FL032P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2/7/19 23:15:41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D:/Xilinx/14.1/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75t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fpga和spi flash的连线检查过了,管脚也检查了,上电的时候fpga对flash有读取操作,flash用的s25fl064pif。
Elapsed time =      6 sec.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烧写时的spi时钟和数据,看报告貌似jtag没问题了。

p.s. 楼主用的什么cable和哪个版本的ISE impact, TCK可以设为25MHz?我一直苦恼于JTAG太慢,最高只能设到12MHz,教教我

楼主:
烧写的时候,spi一直有时钟,fpga给了flash一个固定而重复的信号,但是flash没有给fpga任何回应,片选的信号也是固定的,感觉是fpga在尝试得到flash的回应。问题是,flash的型号和impact中的s25FL064P一模一样,不知道厂商是不是SPANSION的。
我用的usb cable I,时钟最高就是12MHZ了,上不去了。
要不推荐一个flash吧!换flash已经坏了块板子(焊盘掉了,线太细很难飞线),代价太大了

网友B:
看一下M0M1,看下拉电阻是否过大

楼主:
下拉用的是1K(sp605也是用的1K),低电平是0.33v,也尝试换过330R,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在状态寄存器里面已经可以看到状态m1 m0分别是0和1。

楼主:
发现把flash拆掉之后也是这个情况,也就是,fpga检测不到flash,一直在尝试通信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啊,从状态寄存器[13] DONE PIN 可以看到config已经完成了,[3] GTS_CFG_B STATUS和[4] GWE STATUS为0表明下载之后没有运行(但是spi接口是有信号输出给flash的),卡在了start-up上面,使用的是内部cclk作为start up时钟。郁闷啊。如果使用jtag下载到芯片,3] GTS_CFG_B STATUS和[4] GWE STATUS是为1的,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impact有bug??

网友A:
我用过N25Q128, 但不是Spantan,PCB走线是否有信号完整性问题,是否过长有驱动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done脚上面加了个电容导致上升时间超过了一个cclk时钟周期

网友A:
啊,没按推荐电路连啊。。。

网友C:
找个例程修改一下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done脚上面加了个电容导致上升时间超过了一个cclk时钟周期
引用 楼主:
结帖吧,把分数给帮助你得人

楼主:
原来还有结贴一说啊,见谅

网友B:
原来还有结贴一说啊,见谅
引用 楼主:
呵呵,给别人鼓励,你会更快的得到答案。

网友D(2012-10-22):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每次向SPI FLASH下载程序均需要将FPGA中的PROM_B管脚端接一下吗?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断电 试一试!

网友B:
断电 试一试!
引用 网友C:
别人都解决了。你还来。

网友E:
谢谢你们!我是初次接触XC6SLX9,知识尚浅请原谅, 我是想用JTAG的下载方式下载的,我的连接方式是通过X1的方式进行连接的,还有就是我的VCCO和VCCAUX均是3.3V,硬件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E:
我用的ISE软件是12.2版本的

网友E:
还有个问题问题就是FPGA不用的IO口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E:
Welcome to iMPACT
iMPACT Version: 12.2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GUI --- Auto connect to cable...
// *** BATCH CMD : setCable -port auto
AutoDetecting cable. Please wait.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file xusbdfwu.sys found.
Driver version: src=1027, dest=1027.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PID = 0008.
Max current requested during enumeration is 280 mA.
Type = 0x0605.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Setting cable speed to 6 MHz.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irmware version = 1100.
File version of C:/Xilinx/12.2/ISE_DS/ISE/data/xusbdfwu.hex = 1100.
Firmware hex file version = 1100.
PLD file version = 0012h.
PLD version = 0012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 sec.
Type = 0x0605.
ESN not available for this cable.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ʮ�� 25 13// *** BATCH CMD : Identify -inferir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0': : Manufacturer's ID = Xilinx xc6slx9, Version : 2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C:/Xilinx/12.2/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9.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6slx9 successfully.
----------------------------------------------------------------------
----------------------------------------------------------------------
done.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 *** BATCH CMD : identifyMPM
// *** BATCH CMD : assignFile -p 1 -file "F:/ceshi/xianshi/qq.bit"
'1': Loading file 'F:/ceshi/xianshi/qq.bit' ...
done.
INFO:iMPACT:2257 - Startup Clock has been changed to 'JtagClk' in the bitstream stored in memory,
but the original bitstream file remains unchanged.
UserID read from the bitstream file = 0xFFFFFFFF.
Data width read from the bitstream file = 1.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6slx9 successfully.
----------------------------------------------------------------------
----------------------------------------------------------------------
Selected part: M25P16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M25P16"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 *** BATCH CMD : assignfiletoattachedflash -position 1 -file "F:/ceshi/xianshi/Untitled.mcs"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ʮ�� 25 13//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dataWidth 1 -spionly -e -v -loadfpga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C:/Xilinx/12.2/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9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00 0000 0000 00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1':  Device IDCOD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iMPACT:1579 - '1': Expected IDCODE:    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2 sec.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M25P16"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M25P16"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M25P16"
:14:03 2012
:12:09 2012

网友E:
这是我的电路出现的错误,期望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B:
上配置的原理图小,先。

网友E:
我能口头描述一下吗?我们这的图都加密了无法上传上去的。
我的电路图:FPGA :M1直接接地,M0通过4.7K的电阻上拉到3.3V,FPGA的INIT管脚通过4.7K的电阻接到3.3V, done管脚通过330欧姆的电阻上拉到3.3V,suspend 直接接地,cclk引脚接上拉电阻同时接到SPI flash的时钟引脚,HSWAPEN 通过100欧姆拉低。CSO_B,MOSI和din引脚接SPI flash,

网友E:
我用示波器检测到CSO_B的电平一直是高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我用的FPGA的型号是XC6Slx9,用的SPI FLASH的型号是M25P16

网友F:
我能口头描述一下吗?我们这的图都加密了无法上传上去的。
我的电路图:FPGA :M1直接接地,M0通过4.7K的电阻上拉到3.3V,FPGA的INIT管脚通过4.7K的电阻接到3.3V, done管脚通过330欧姆的电阻上拉到3.3V,suspend 直接 ...
引用 网友E:
你只要是参照XILINX的图,肯定问题不大

网友B:
这还没错啊。我刚看了一下,读出来的device ID是全零,这是不对的。

网友E:
31# GoldSunMonkey 你好你能知道这个可能的原因吗?上电时FPGA不会向Flash发送片选信号的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这个等猴哥~

网友B:
31# GoldSunMonkey  你好你能知道这个可能的原因吗?上电时FPGA不会向Flash发送片选信号的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引用 网友E:
太多东西,检查原理图和XILINX给的是一样么??

网友E:
35# GoldSunMonkey 就是VCCO和VCCaux用的是3.3V,VCCINT用的是1.2V

网友F:
35# GoldSunMonkey  就是VCCO和VCCaux用的是3.3V,VCCINT用的是1.2V
引用 网友E:
这没问题。
如果你电压也没问题,那就是你图有问题。
你自己检查图呗。
为啥你总是不检查呢?

网友G:
是呀,听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你连器件的ID都没读出来,JTAG是独立的,和配置设置、FLASH没有关系,你还是重点吧JTAG搞好了再说

网友B:
35# GoldSunMonkey  就是VCCO和VCCaux用的是3.3V,VCCINT用的是1.2V
引用 网友E:
光说电压有什么用呢?

网友B:
请好好比较您的电路图和xilinx推荐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完全一样检查板卡电压对否?
如果都对,那请检查芯片是否有虚焊等情况。
如果,没有有虚焊等情况,检查信号完整性有没有问题。
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E:
猴哥,问一下,我的电源是这样产生的5V产生的3.3V,3.3V产生的1.2V这样是不是很不合理

网友F:
猴哥,问一下,我的电源是这样产生的5V产生的3.3V,3.3V产生的1.2V这样是不是很不合理
引用 网友E: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F:
等待猴哥确认

网友B:
猴哥,问一下,我的电源是这样产生的5V产生的3.3V,3.3V产生的1.2V这样是不是很不合理
引用 网友E:
只要没有纹波,信号质量不错,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E:
恩谢谢猴哥,看的别的**说FPGA核电压先上电,IO电压后上电,所以我担心是这个的问题,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B:
我的解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