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我现在要用79f166a做一个lcd的驱动,仔细看了一下资料,看到lcdram不知道有什么用,字节吧数据送IO口部就可以了吗,这个lcdram有什么用,怎么用?
请版主指教。

网友A:
只要你打开LCD驱动,则会在LCD的COM和SEG上面显示波形,然后你将相对应的LCDRAM置1,则点亮,置0则不点亮。不能直接送到IO去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下C语言的例程吗?,怎么对lcdram进行操作

楼主:
我想在问一下:79f166a的数据手册对外中断4是下降沿中断还是低电平中断,没有找到说明,能介绍以下吗?

楼主:
明白了,结贴

网友B(2012-08-29):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找到对LCDRAM操作的相关例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