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晶体需要并上1M的电阻吗?

楼主(2012-07-20):
关于stn32的8M晶体的电路,参考了不少网上的原理图,发现有的并上了1M的电阻,有的没有并这个电阻,
请问下这个影响大不大?有什么差别?

网友A:
给你个资料看看

网友B:
最好是加上并上1M电阻,保证反相器工作在适当工作区,
若不接,震荡电路仍可工作,但是震荡波形可能会不一致,而且可能造成因工作点不合适造成停震.

若果芯片内部已经增加了并联电阻,在外围的震荡电路可以省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没什么问题了。那LZ结贴吧

网友C:
最好是并上1M的电阻

网友D:
最好是加上并上1M电阻,保证反相器工作在适当工作区,
若不接,震荡电路仍可工作,但是震荡波形可能会不一致,而且可能造成因工作点不合适造成停震.

若果芯片内部已经增加了并联电阻,在外围的震荡电路可以省掉. ...
引用 网友B:

建议并上1M的电阻

网友E:
最好是加上并上1M电阻,保证反相器工作在适当工作区,
若不接,震荡电路仍可工作,但是震荡波形可能会不一致,而且可能造成因工作点不合适造成停震.

若果芯片内部已经增加了并联电阻,在外围的震荡电路可以省掉. ...
引用 网友B:

不接1M电阻是会有很多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