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2-07-20):
手里只有万用表和示波器,用示波器看5V直流输出的交流峰值电压是100mV,这样能计算纹波系数是多少吗?
测了一个买的5V的开关电源,交流峰值电压只有4mV,感觉100mV的开关电源的纹波大了,但是一般应该控制在多少合适呢?

另,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的电解电容发热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示波器打开时,注意进行20M以上的带宽限制

网友B:
100MV还行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可以用了,毕竟是开关电源嘛,
不过搞到几十MV还是可以的;
想问一下那个Vpp=4MV的开关电源多少银子?怀疑你测错了。。。
电解发热正常啊,如果温度特别高,那就检查用的是不是高频低阻的电解,电解容量够不够。。。

网友C:
100mV纹波频率是多少?开关频率还是100Hz?
电解发热是因为输出电流纹波和电容的ESR造成的。纹波电压100mV,电流纹波应该不小

楼主:
示波器打开时,注意进行20M以上的带宽限制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确实没注意带宽限制,今天看了您的回复设置了20M的带宽限制,发现确实峰值交流电压比以前小了,最大为40mV,而那个买的开关电源的峰值交流电压还是为4mV,而且非常稳定。

楼主:
100MV还行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可以用了,毕竟是开关电源嘛,
不过搞到几十MV还是可以的;
想问一下那个Vpp=4MV的开关电源多少银子?怀疑你测错了。。。
电解发热正常啊,如果温度特别高,那就检查用的是不是高 ...
引用 网友B:

那个Vpp=4MV的开关电源多少银子?怀疑你测错了
买了好多年了,为了对比从库里翻出来的,所以不记得多少钱了,那个电源就是单路的5V开关电源,做工一般但用料很足。和我那个电源同样的测试条件,把示波器的表笔换到另外一个上而已,什么都没变,所以应该没测错。

谢谢不亦心!

楼主:
后来发现那个买的开关电源的Vpp连4mV都没有,最大不到2mV。测得的4mV是因为我那个电源在它旁边也开着造成的干扰。

楼主:
100mV纹波频率是多少?开关频率还是100Hz?
纹波频率示波器测不准啊,从100多Hz到1k多Hz不停的跳动的。

电解发热是因为输出电流纹波和电容的ESR造成的。纹波电压100mV,电流纹波应该不小
电解发热正常啊,如果温度特别高,那就检查用的是不是高频低阻的电解,电解容量够不够。。。

电解发热问题感觉二位分析的都对,但是我怎么确定买的电容的ESR呢?貌似电容上及卖家只能提供耐压和容量两个参数,除非买的名牌电容也很难查到电容的器件手册吧。准备找些大容量的电容接上先试试
还有个问题,电流纹波怎么测量?用示波器搞定不了了吧

网友D:
测试纹波要用20M带宽的。一般的5V的纹波值控制在50mv之内。真的只有4mv吗?即使只是把示波器表笔换到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有问题,具体没有看到你测试不好说。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的电解电容发热正常啊,只要工作了就会发热的

网友E:
把测试方法 实验平台贴个照片给大伙看看吧

楼主:
测试纹波要用20M带宽的。一般的5V的纹波值控制在50mv之内。真的只有4mv吗?即使只是把示波器表笔换到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有问题,具体没有看到你测试不好说。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的电解电容发热正常啊,只要工作了就会发 ...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如果发热不是很影响寿命的吗?

楼主:
就是这么测量的,20M限制已经打开

网友B:
这个电源真有这么牛B!!!是不是后级加了线性稳压啊。。。

确保示波器探头衰减倍率和示波器上的设置一致,
示波器的X轴现在是多大每格。。。。
PS:纹波不能这么测的,
输出线那两根线要用双绞线,还要并10uF和104的电容,最好把探头的地线去掉,不去掉也要把地线和探头围的面积尽量搞小点。。。
12# S448

网友C:
把波形展开让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电源真有这么牛B!!!是不是后级加了线性稳压啊。。。

确保示波器探头衰减倍率和示波器上的设置一致,
示波器的X轴现在是多大每格。。。。
PS:纹波不能这么测的,
输出线那两根线要用双绞线,还要并10uF和1 ...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实在不好意思,原来示波器探头衰减倍率和示波器上的设置一致,探头是10:1的,示波器设置成了1:1,应该是40mV,让各位受惊了,实在抱歉。

那也就是说我自己的电源的纹波在500mV左右啦,:'( 。

楼主:
再次请教不亦心高手几个问题
1.你说的“输出线那两根线要用双绞线,还要并10uF和104的电容,最好把探头的地线去掉,不去掉也要把地线和探头围的面积尽量搞小点。。。”,这个如果不这样做,而像我这样做,测得的纹波是大还是小呢,如果大的话是不是说明其实真实的纹波要比这个要小些,那岂不这样都可以接受,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2.咱们上边说的纹波电压是指的交流成分的有效值还是最大值,我提到的都是最大值,这个这样说没什么问题吧。
3.怎么识别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

对电源方面了解较少,望高手不吝解答,先谢谢了

楼主:
把波形展开让大家看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衰减倍率和示波器上的设置的不一致,那个电源其实没这么牛x,所以就不再上图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1、这样肯定会偏大的,至于接受不接受,就看你的电源使用场合了
2、纹波是指的峰峰值
3、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谢你的解答
1、这样肯定会偏大的,至于接受不接受,就看你的电源使用场合了
嗯,肯定要降低,争取降到40mV左右
2、纹波是指的峰峰值
哦,如果交流成分的最大值是30mV,最小值是-30mV,那也就是说纹波电压是60mV?还是30mV,我上边说的都是最值,看你们也认可了,是不是其实纹波电压值还要乘2?
3、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上面说的“但是我怎么确定买的电容的ESR呢?貌似电容上及卖家只能提供耐压和容量两个参数,除非买的名牌电容也很难查到电容的器件手册吧。”

网友B:
我说的是比较规范一点的测试,你那样测试结果会偏大,高频干扰比较严重,你那样接线,探头和两条引出线围那么大一个环,就一天线。。。

纹波电压几种表示方法都行,不过比较常见的是用Vp-p来表示,即峰峰值。。。

高频低阻电解和普通电解怎么区分,这个,这个。。。
1,一般厂家会在丝印上作标识加以区分,可以到相应的官网查找资料;
2,直观上,高频低阻的电解往往比较苗条,普通电解矮胖。。。
回复 楼主:
3,以上两种方法,1可以假冒丝印,2历史告诉我们人不可貌相,不能以貌取人,所以用电桥测最直接,哈哈。。。

楼主:
谢谢,测试结果大点没关系,反正就自己看看心里有数,如果大了都没问题,就更放心了

网友F:
楼主用标准操作再测下两个电源,你会发现新的开关电源波形实际比老的好。

楼主:
ls,你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新的是我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水平太有限了,肯定没有卖的成品开关电源好,而且成品的是单路5V,用的器件比我三路输出的还多,所以肯定老的好。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呵呵

网友E:
图中那样的测试 那么小   不可能

探头不能用那样的地线了  得自己加工一个。。。。地环路一定要小   靠近输出电容测

楼主:
嗯,上面已经说了,图中不是4ma,是40ma,而且是最值,要是峰峰值就是80ma了,不小了吧,要改造示波器表笔,而且不知道做成什么样是对的,所以不想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