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C高手请了,请答疑解惑!

楼主(2012-07-20):
有一C语句有点不懂,请指教: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0==y) x|=0x80;       //此句不明就里
   else x|=0xC0;
   write_com(x);
}

网友A:
这都不明白了?回家温习一下C吧!

楼主: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if(0==y) x|=0x80;
    else x|=0xC0;
    write_com(x);
    write_data(data);
}

楼主:
是x与80相或的结果送入x ?

网友B:
if(0==y) x|=0x80;---》如果y等于0,则把x的最高位置1
else x|=0xC0;      ---》如果y不等于0,则把x的最高的两位置1

楼主:
多谢五楼老师正解!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if(0==y) x=x|0x80;//位或,即最高位置一
   else x=x|0x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