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STM32烧写器

楼主(2012-07-20):
有没有这样的烧写器:芯片焊在板上,不通电,由烧写器直接将程序写入芯片,4线SW方式,之前使用PIC单片机都是这样烧写的,如果有,请留个联系方式,急需购买。

网友A:
要几个?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卖。

网友B:
我来也:victory:
建议留出reset线,避免杯具

楼主:
你的烧写器所谓的脱机烧写是指不用计算机而已,但芯片必须通电,是吗?

网友C:
新唐的Nu-Link仿真器,支持脱机烧录:victory:

网友B:
我的烧写器,芯片也不需要通电哦。
可以对目标板供电,3.3V可达800mA。

网友D:
6L的烧写器确实好用,我就买了一个。

网友E(2014-06-25):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