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有关IO口的困惑

楼主(2012-07-20):
我在写个键盘扫描液晶显示的程序遇到的问题程序如下。
测试问题:必须要把P3DIR=0X00;加上。键盘扫描对P3口是进行输入操作,我之前把关闭IO口电平时,全部设置为输出了,所以要在设置为输入,但是为什么我在写其他程序,如AD采样时,关闭IO后,我并没有设置为输入,也可以采样。这是为什么?求指导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Key.c"
#include"cry1602.c"
#include"cry1602.h"
uchar *p="the key is :";
uchar k;
uchar t[]="1234";
void main(void)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gou
    LcdReset();
    DispNChar(0,1,12, p);
while(1)
{
  //P3DIR=0x00;
k= Key_Scan();
switch(k)
{
  case 1:DispNChar(13,1,1,t);break;
  case 2:DispNChar(13,1,1,(t+1));break;
  case 3:DispNChar(13,1,1,t+2);break;
  case 4:DispNChar(13,1,1,t+3);break;
  default : P2OUT=0x00;
}
}
}

网友A:
:)路过,我也看看了,不你知道下载多个程序是否同时进行!

网友B:
那端口输入输出寄存器复位后默认也为0啊

楼主:
什么意思?2# WWW.DZ3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