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困难问题

楼主(2012-07-20):
总电源由一个大功率的ACDC提供。
有几十台仪表作为负载,仪表的电源是一个DCDC模块,仪表总功率1~2W。

发现上电时会随机有几个仪表不能正常工作,电源启动困难。
怀疑是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A:
应该是啊,以前在DC-DC前串个1欧姆的小电阻或自恢复保险丝,后面的DCDC就不能启动了。 用非稳压,简单开环的DCDC应该没问题。

网友B:
1,DC/DC上电时,输入输出电容等于短路
2,DC/DC上电时,输出电压为0,占空比最大

结果引起:
1,可能会使AC/DC总电源保护
2,DC/DC输入电压建立时间过长,DC/DC进入保护
你的情况可能是第2种情形。

措施:顺序上电或换更大功率的AC/DC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减少仪表个数试试? 可能是电压建立时间长

网友D:
适当减少DC模块的输入电容,
几十个并联,电容够大的,瞬间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该用宽电压的DCDC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B:
道理上应该可以,但取决DC/DC制造商的设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不好说,我认为可能是仪表里的MCU被这些开关电源干扰了。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问题,全是隔离的DCDC

网友D:
电源端用示波器检测,看纹波,电压?
另外你的几十台仪表是怎么和主电源连的?线有多长?多粗?

网友F:
电源板7812输出已有电容 输出通过线接插到另一块板(1000uF电容位于入端)
电源板先上电,接插到另一块板后 电压变为0.几V,错误
先接插好再上电,正常。
希望对你有所启示

楼主:
肯定是接好在上电........接线都要绕好几公里

网友G:
我们以前碰到过,直接用一路AC220给100台智能电表供电,结果总有几只无法启动,最后分批启动,就没出现过了

网友H:
分批启动可以拿就是电源瞬间功率不足,没法启动就是仪表的复位存在设计缺陷。不能在缓慢上电过程中可靠启动。检查仪表的使用的复位电路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I:
应该是负载端的电容太多了……去掉几个试试

网友J:
1.DCDC问题;2.电路的大电容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