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一组656标准信号,12位的图像,行场同步及时钟信号,都串接了一个22欧的电阻做匹配,之前因为图像有时会出错,后加大了时钟的串联电阻就OK了。想请教各位加大这个时钟的匹配电阻,是否增强了它的传输能力,或者对于行场同步及图像信号来说,是否因为时钟信号幅度有所下降而有所境强。以上只是我的臆想,没有结论,望各位指教。另外这样的信号中,匹配电阻的大小怎么样取值最好?

楼主:
补充一下,是30M的时钟

网友A:
30M的时钟算是低速的吧。匹配电阻的大小要根据手册来设计,这些资料你可以问代理商要,一般22欧,33欧这种吧。
电阻匹配是为了尽量消除发射,从而建立信号完整性。

网友B(2013-05-21):
笔误,匹配电阻是尽量消除信号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