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2-07-20):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芯片不一定是一些正规的大厂生产的,有些是小厂生产的PIN-PIN芯片,命名可能是其自己命名的,故很难直接查找每一个芯片的型号。
查不到的话,估计只能通过猜板来查找其相关pin的功能,进而查找相关的芯片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