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 头疼

楼主(2012-07-20):
最近要做认证,因为阻容降压功率因数低,过不了,后来我把电容并联的电阻改小,为10K1W的电阻并了10个,功率因数是提高了,可是电阻的温度高的把外壳融化了,问下大家怎样能降低温度?

网友A:
这个没办法,换方案
以前阻容降压,欧洲标准低,还能过,现在不行了,
10个10K并联,你功率都到电阻上了,待机功耗也不满足了

楼主:
用开关电源吧,可我们头说成本问题,唉。。苦啊

网友A:
最简单的RCC电源和阻容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