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调试,程序进入了hardfault handler

楼主(2012-07-20):
在线调试,程序进入了hardfault handler,请问各位我可以如何弄清楚是由哪里引起的,我用的是JLINK和KEIL 4

网友A:
可能是堆栈溢出

网友B: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几乎都是  数组越界  另外楼上说的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前遇到的也是数组越界比较多,但是我想定位一下到底是哪里,有没有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网找了一下,在.s文件里面有堆栈的大小,我直接修改一下堆栈有问题吗?

网友C:
进hardfault前会把出错的pc指针压栈的,你从栈指针sp指向的内存位置偏移+24个字节的地方反推回pc指针,就知道从哪条语句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