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用过DS5000系列DS5002、DS5003的请指教

楼主(2012-07-20):
请问DS5003下载程序是怎么下载的,ISP下载线用普通的串口转换头可以接不,那接线又是怎么样,麻烦各位用过的大神指教。

网友A(2013-06-27):
就是普通的232 串口  至于接线怎么接,看下DETA 就有了

网友(2014-06-29):
这个问题 可以问下  93  94 033 04 这个朋友  他知道的  我上次也是请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