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0):
UINT16 Cmp(UINT16 *a,UINT16 *B)
  {
     UINT16 Result = 0;

      if( a[5] == b[5] )     // 请问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呀
       Result = 0xffff;

     return Result;
  }
  上面那句话在单步仿真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动跑进汇编里面,导致Result = 0xffff;不执行
是哪出问题了吗。
  堆栈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汇编语言是类似于下面的:
MOVL XR4,*-SP[4];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优化打乱了指令和源程序的直接对应关系导致的。
继续跟踪,最终不会影响执行结果

楼主(2012-08-25):
3# airwill 呵呵,程序没问题,应为刚开始运行时都把程序搬到RAM里了,导致汇编的程序跟c程序对应不上。

网友B:
应该语法上没有问题,你可以吧优化选项关闭,仿真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C:
在函数中传地址操作也经常出问题, 空间足够的境况,多开辟两个变量附个值比较试试看

网友D(2012-10-23):
UINT16 Cmp(UINT16 *a,UINT16 *B)
你确定参数是 UINT16* B 而不是 小写的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