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后的状态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7-20):
当pic单片机执行SLEEP();指令后,怎么IO仍然有输出呢?请问怎么才能关闭单片机的输出,进入低功耗模式。(但可以执行外部中断的时候唤醒单片机)请前辈们指点,thanks

网友A:
休眠之前。设置为低。在休眠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太不屑一顾的问题了啊???请前辈们给点建议撒,我自己顶一个,不顶又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刚试了下,还是不行呢,我是RC2输出pwm信号,定义为pwm模式,让IO口方向设置为输入,也不行。让RC2=0(即关闭我电路上的输出) 也是没有效果,RC2端口上始终是有一个脉冲输出。咋回事呢?

网友B:
贴出源码看看

网友C(2012-08-21):
休眠模式单片机计数器还是在工作的  , 你设为掉电模式保证就没了 .

网友D:
你的单片机进没进休眠状态啊,你让时钟输出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