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不工作

楼主(2012-07-20):
为了做智能充电器,用PIC作了个最小系统,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来就不工作了。我用的4M的晶振,还有俩22pf的电容接地,测得晶振两个引脚的电压 一个是1.9几,一个是2.0几。不知是不是晶振没有震荡?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A:
先检查电源部分,再看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正常工作时候,晶振两端电压应该是多少呢?还有,MCLR/VPP 这个复位引脚是低电平有效,平时工作时候应该串一个电阻接到VCC保持高电平,不知对否?

网友B:
晶振电压和你的MCU供电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5V供电.

网友C:
用万用表测的话,clkout上的平均电压差不多就在2V左右吧。

检查自己的代码。

网友D:
根据你的测量,晶振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E:
不一定是单片机问题,用示波器看看输出引脚是否有信号

网友F:
复位脚正常吗?程序设置时配置位怎么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