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13.1用spartn6生成DDR2控制器

楼主(2012-07-20):
以前使用ISE10.1生成spartan3的DDR2控制器,现在转眼要用spartan6了,ISE13.1的控制器怎么有这么大区别呢?
1、User Guide有两个,一个是Memory Interface Solutions,一个是Memory Controller Block,时间紧迫,来不及两个都看了,只能就着一个研究,有何区别?
2、AXI接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生成的过程中没有选择用哪些引脚和保留哪些引脚的选项?
3、怎么没有位宽或者深度扩展的选项?
4、生成过程中Timeslot0-11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次用spartan6,请勿见笑,谢谢指导!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助我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大了。
我都没法回答。

网友A:
你一个个小一点的,我可能会看见一个回答一个。
我没有大块时间来给你说太系统的东西。

网友B:
我用过,也像楼主那样走了不少弯路,我说一下我的经历
1、我最早是用spatan3系列的芯片用的是mpmc
2、后面因为需要要改芯片用了spantan6,开始不了解选了144的xc6slx9,结果悲剧,xilinx在spatan6里面只支持带硬件控制器的,编辑的时候不报错,map不过
3、后面该了xc6slx16ft256的,是用mpmc(我没有使用axi总线,cpu选择plb总线)
4、实际编辑的时候,注意spantan6只支持ddr,ddr2,ddr3,不支持sd。
5、实际使用的是时候必须参考mpmc的datasheet,还有ug388,专门有段关于spantan6控制器的,参考里面的设计(注意一个mpmc必须由一个pll驱动,4个mcb的有特殊,参考文档)
6、应用中最有效的访问硬核的方式不是axi不是plb 而是mcb接口,效率高,简单,多口,

楼主:
楼上,你的经验很丰富啊,向你学习!
猴哥,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