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DK13.2下PLL输出时钟问题

楼主(2012-07-20):
EDK下调用PLL输出时钟到IO ,用示波器一看,啥信号都么的……

楼主:
片子是sp6的 猴哥猴哥

网友A:
What FPGA?
Which version of ISE?
What's the frequency of the output clock?

楼主:
片子是sp6 xc6slx25 软件版本是13.2  外部输入25M时钟调用的是clock_generator生成5个时钟 一个时钟内部用62.5M 另外4个25M时钟输出

网友A:
输出的时候加BUFG了么??
如果没加,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