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2传感器MG811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7-20):
最近在做与CO2检测有关的项目,用到了MG811的CO2传感器,看了好多资料感觉老是看不透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上图

楼主:
这个是传感器的规格
下面是传感器的灵敏度曲线

这个是驱动电路

楼主:
传感器我已经拿到手了,实测我们办公室环境下测得的输出电压为160mv左右

网友A:
哪里不明白呢?
都没有看到你的“问号”

楼主:
就是说 我现在的信号接放大到单片机 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信号呢,表格输出是30-50  但是曲线从265到325这个让我很费解

楼主:
我的实测值是160 mv对应的空气内CO2含量大约是400PPM  这个实测值好像跟他们datasheet 给的曲线没什么联系

网友A:
给点建议:
规格书看个几遍,搭个demo板,最好是做块pcb调试,飞线的,一般AD有误差
然后,按规格书来,一般都要先预热至少半小时,然后你再测试AD,示波器和单片机仿真抓数据一起分析,
测试室内一个值,
自己对着探头,呼气 一个值,你对比下
和规格书做参考,一般都有个误差,自己修改算法纠正。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昨天我打电话给生产厂家咨询了下,他们的工程师告诉我说,他们给出的30MV-50MV的输出是对应CO2的改变量的,即当前环境CO2增大350PPM,相应输出电压减少30MV,但是我还有疑问就是一般情况下我测室内CO2的含量,室内的CO2的改变范围应该是很小的,按照厂家的说法岂不是只有测改变量大350PPM的情况

网友B(2013-03-09):
你好,我现在想确定一下输出电压与二氧化碳的浓度之间的关系,该怎么调试?谢谢~

网友C:
我在室内测出也是160MV左右

网友D:
jjjyufan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E:
俗称电子鼻,半导体气敏元器件…调试要布置模拟环境。最好买个CO2气瓶;安防产品应跟据现埸条件要求来制定!手册只是给你提供参考!到现埸去!我记得有个词叫“闭门造车”     哈哈…

网友F(2015-06-08):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昨天我打电话给生产厂家咨询了下,他们的工程师告诉我说,他们给出的30MV-50MV的输出是对应C ...

时隔两年后,小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前辈怎么处理的?我想问一下那个30-50mv对应350-10000PPM,和 15-30MV对应350-1000PPM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