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2-07-20):
单片机在烧写程序时,他先是吧上次存的程序先擦出,再写入本次的吧,会不会他在擦出的时候没有完全擦出干净了?我的程序有时候运行不稳定,表现在某个功能不能实现,当我多下几次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写个程序当时完全能跑,然后我再写另外的程序,烧进去,能运行。当我再烧写上次能够跑的程序时,有些时候部分功能就不能运行,多下几次有好了,这是我程序写的不够稳定还是单片机的问题啊?

网友A:
有这个可能。也有可能单片机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先换一块新的单片机试一试,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烧录软件或编程器问题。

网友B:
判断是不是烧录软件的问题这样判断  把代码读出来。

另外说个事,  出厂时 先擦 再烧 是个好习惯

网友C:
在线仿真环境下烧程序需要在IDE里设置先擦除后下载。如果当纯烧程序使用编程器时先擦后烧。确保NVM为全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