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玻璃镜子面板

楼主(2012-07-20):
用5MM厚的玻璃镜子做面板,不开孔,有10个功能键,开始觉得用电容感应触摸就可以了,可是面板样板回来一测试,才发觉自己想简单了,镜子背面是有一层金属镀层的,影响感应效果。各位有什么好的方式,镜子上每个按键对应的位置有一个圆环是把金属镀层镂空的可以透光的,环的宽度3MM。

网友A:
用红外对射管试试

网友B:
碰到玻璃会反射回来的
只有把园环中间的镜面镀层去掉,环也得大点,镀层接地,试试

网友C:
镀层接地?岂不成了屏蔽?

网友D:
红外线应该可以。

楼主:
红外不行,直接就反射了。
镜子的的镀层外面还有一层漆面的,接地不行。
现在把电容感应触摸的灵敏度提高,可以动作,就是不稳定了,有点点的干扰就误触发了,

网友A:
很多红外对管都是装在各种透明材料后面的,都能正常使用。当然要经过各种办法处理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