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值不准

楼主(2012-07-20):
ADC_TDR=0XFF; //关闭
ADC_CR2=0B1000; //右对齐;

ADC_CSR=0X03;
ADC_CR1=0X01;//启动;
while((ADC_CSR & 0x80) == 0); // 等待ADC结束
ADC_CSR&=0X7F; //清零第7位;
c=ADC_DRH*256+ADC_DRL;

上面STM8S是建的一个ADC单次采样的部分,CR1在这之前已经激活过,

我用一个电位器调压给一个AD口,当电位器调整后,不动。第一次采样的值,都不准 ,然后采样第二次才准。

我是调完之后,运行单步测试的,调整完电位器后,再去采样,时间都超过1S以上,所以采到的值应该是稳定的。

各位帮忙看看,是写的不对,还是有其它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是不是你采样频率很低,查询等待时间很长,一般都是NS-US级别的啊,不会有1S之久,你单独测AD,不加其他程序,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试过,我用了一数组,循环了AD采样,从仿真的结果上看,只有连续采样两次,第二次的结果才是想要的

楼主:
每次只要采样电压调整后,有时第一次采样的结果总,是不对的,我开始怀疑AD是不是在调整电压的时候,自己启动了,或者程序的写法有题,导致第一次结果不对。

网友B:
印象里用ST的芯片(STM32或者STM8)碰到过AD的问题,问题是对ADC进行初始化后,第1次采样/转换不对,随后的采样/转换都对了。

LZ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LZ需要做的是,不要关闭ADC模块。

楼主:
这些我都注意到了,ADC启动后,就没有关闭,
我用的是单次采样模式,不知是不是用这个模式的试的!
网上有说,清标志位,顺序有关系。我放在读数据前或读数据后,以及启动AD采样前,都试过,还是有时数据不对。真是怪了!

网友B:
记得我没有清标志位,LZ不妨试试。
另外参考一下ST提供的例子。

网友A:
ADC_CSR =0x03;     //ad通道
      ADC_CR1 = 0x62;           //  设置AD转换时钟1/12,连续转换模式

     ADC_CR2 = 0x08;           // 设置数据为右对齐

     ADC_CR3 = 0x00;           // 不使用数据缓冲

     ADC_CR1 |= 0x01;          // 打开AD模块电源

     Delay(200);                     // 延时至少100uS,用于等待采样保持电容充电至稳定

     ADC_CR1 |= 0x01;          // 启动AD转换
    ADC_CSR &= 0x7F;
    while(!(ADC_CSR & 0x80));
    c=ADC_DRH*256+ADC_DRL;
  LZ试试这个程序

楼主:
初步测试,楼上的方法OK,看来还是标志位要放在,AD启动后清除!
非常感谢!

网友C:
主要是要等内部电容的电压稳定

网友A:
没什么问题了。那LZ结贴吧

网友D:
都是牛人哪,学习了

网友E:
你采样完先切换到下一个通道,然后在处理当前通道.值.处理完之后在开始下一个循环

网友F(2014-04-17):
我 将采样频率降低后解决了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