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C手册说明电源消耗65m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0):
路过的各位大哥,一个IC手册说明power consumption(电源消耗)65mA是什么意思?一个MCU有多种电压,多种电流如何进行功耗评估?多谢啦

网友A:
TIMCU有种工作模式和不同工作速度,不同模式不同速度功耗不同。一般测量MCU功耗需要测试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静态功耗就是MCU处于一种工作模式不变如RUN模式,其电流也不变。还有一种就是动态功耗,MCU自行唤醒或被外部唤醒工作再休眠周期性或无规则地在不同模式间切换,在电路中串接电阻使用示波器测量电阻电压,再利用欧姆定律计算平均电流。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的关注,power consumption(电源消耗)65mA是什么意思?是不是IC总的功耗是65MA。但65MA等于多少W?1uA=多少W?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工作打压。

网友C:
能不能把那一页发上来  这些参数都有一个测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