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脑筋急转湾---谁主沉浮?

楼主(2012-07-20):
为什么工频变压器用硅钢制作,而不能用铁氧体?
为什么高频变压器用铁氧体,而不能用硅钢?

网友A:
是不是铁氧体比硅钢失磁快,但硅钢的磁性更强,要是反过来工频变压器容量太小,高频变压器会发热。

楼主:
今天帖子很慢

网友B:
频率急转弯。

楼主:
高手回答,务实扎实!

网友C:
高铁龟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正确 ,加分~~

网友E:
我只知道铁氧体不容易饱和,如果高频变压器也用硅钢片的话,很容易饱和吧。我是指磁饱和。。。

网友F:
:L这标题。。。

网友G:
1.铁氧体硅钢磁通密度小,在工频范围一下就饱和了,要体积做得特别大显然不实际,所以工频变压器不用铁氧体;
2.硅钢的电阻率低,随着频率提高,涡流损耗急剧大,会发热严重烧毁漆包线,所以高频变压器不能用硅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铁氧体硅钢磁通密度小,在工频范围一下就饱和了,要体积做得特别大显然不实际,所以工频变压器不用铁氧体。磁通饱和和体积大小没有关系吧?

网友H:
同是女人,老婆是睡的,钟点工是拖地板的,千万别摆错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比喻很好,求详解

网友F:
《开关电源中的磁芯材料》书上有详解

楼主:
好的,这些问题都是看那本书看出来的,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