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2553串行连接12864

楼主(2012-07-20):
我用G2和12864(ST7920)串行连接,准备做画曲线程序,但一直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从网上找,也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求助各位大神了。
读程序如下:
uchar read_lcd()
{

      uchar i,data;
      data =0;
      LCD_SCLK0;             //en=1;
      LCD_SID1;              //wr=1
      for(i=0;i<5;i++)       //数据时序
      {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

      LCD_SID1;             //wr=1
      LCD_SCLK1;            //en=1
      delay_us(50);
      LCD_SCLK0;            //en=0
      delay_us(50);

      LCD_SID1;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LCD_SID0;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P2DIR &= 0xef;
    for(i=0;i<4;i++)
    {
        data<<=1;
        LCD_SCLK1;
        if(LCD_SID_READ) data++;
        LCD_SCLK0;
    }
    //再接受4个连续'0'
    for(i=0;i<4;i++)
    {
        delay_us(1);
        LCD_SCLK1;
        delay_us(1);
        LCD_SCLK0;
    }
    //接受低4位
    for(i=0;i<4;i++)
    {
        data<<=1;
        LCD_SCLK1;
        if(LCD_SID_READ) data++;
        LCD_SCLK0;
    }
    //再接受4个连续'0'
    for(i=0;i<4;i++)
    {
        delay_us(1);
        LCD_SCLK1;
        delay_us(1);
        LCD_SCLK0;
    }
    P2DIR |= BIT4;
    return data;
}

网友:
:(只能看看,帮你顶一下

网友A(2013-03-16):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的,网上有人发过这样的例程,你读不出7920的数据,很有可能是时序不对,楼主要仔细看一下7920的时序,把软件延时改改吧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坐等大神  呵呵

网友:
时序可能有问题,读写位的方向很重要。

网友D:
反正数据不大,直接清屏就行了

网友D:
没有必要来读取数据的

网友E(2013-08-09):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网友F:
串行连接的12864一般不能读的,你查查数据手册看一下

网友G:
读写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2013-10-17):
有G2和12864串行显示的程序吗?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