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调节电流的频率范围一般多少HZ

楼主(2012-07-20):
请问PWM调节电流的频率范围一般多少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几个问题啊?
电流:加运放啊,要多大有多大。
频率:看你的时钟啊,要多快有多快。

网友B:
没应用过

网友C:
我用100K以上;P

网友D:
可以几HZ,可以几百KHZ,看你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