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后可以运行,但下电再上电不行

楼主:
用调试器下载到目标板可以运行程序,但是拔下调试器下电再上电,目标板和没有程序一样,有没有哪位遇到过?
一天一个文件夹,今天把昨天的程序改了之后就成这样了。删除几行程序或移动几行程序都会造成这种结果,不改就没问题。
程序编译后接近26K.

MCU:C8051F340
KEIL UV3编译

网友A(2012-07-20):
什么叫不行,我看是运行的,只不过没有运行到主循环又重新开始了

哪怕程序全是FF,也是会跑的,只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而已

用这个软件下载个官方的例子的HEX文件试试

网友B:
可能是目标板的复位电路有问题。连接调试器时是调试器的复位引脚在起作用,拔掉后就不起作用了。检查目标板的复位电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是指程序没有正常运行,外观好像没下载程序。

通过用调试器读取程序空间发现,代码依然存在。

通过调试发现,调试过程中有时程序会乱跑,从一个子程序直接跳到另一个子程序,从某个子程序返回后,直接跳转到0X8FFF之后,其实那之后是全FF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一直处于刚上电的状态...

如果直接烧录HEX文件,下电再上电只能正常运行一次,再下电就死机了...

楼主:
可能是目标板的复位电路有问题。连接调试器时是调试器的复位引脚在起作用,拔掉后就不起作用了。检查目标板的复位电路看看。
引用 网友B:

手动复位也无效。

复位电路是看门狗实现的,如果规定时间内不喂狗就会被复位...

网友A:
1:先把狗关掉
2:换芯片试试,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先整个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

用调试器调试时,复位再运行什么情况,项目是否用到了内部FLASH当EE

楼主:
1:先把狗关掉
2:换芯片试试,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先整个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

用调试器调试时,复位再运行什么情况,项目是否用到了内部FLASH当EE ...
引用 网友A:

把内狗关掉,结果是一样的;
换了块目标板,也是一样的结果;

最终发现的规律是:和程序大小有关系:
编译大小为:25959时,下载调试也不能运行;
编译大小为:25205时,调试没问题,脱机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到FLASH,保存一些关键数据...

网友C:
噢,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跟编译后生成的程序大小有关系。

网友D:
clean target
rebuild all
看看

网友E:
根据你的问题,感觉这个脱机失败比较奇怪。
查看一下Map文件, 程序和数据是否公用了一块Flash。

网友E:
340我也用过,63k都写满了也可以运行。

你把你保存数据的Flash区块尽量往后面一点。
或者在定义一个10K大小的Flash变量在25K的地址,让这部分跳过去看看。

楼主:
clean target
rebuild all
看看
引用 网友D:

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F:
你写了内部FLASH,
有可能在写到时候写到了别到地方,写内部FLASH的时候要关中断,

楼主:
你写了内部FLASH,
有可能在写到时候写到了别到地方,写内部FLASH的时候要关中断,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会,中断已经关了。
除非遭到强烈的干扰程序乱飞了...

楼主:
原因已找到,程序的问题,超出25K的部分被擦除导致...
TKS楼上几位!

网友G(2016-07-18):
我自己画了一个stm8207C6T6单片机最小系统      写了一个程序 然后用st-link下载   掉电后  程序就不跑了   得重新下载  而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中掉电后  就可以正常运行  求教大神原因

网友H(2017-05-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因已找到,程序的问题,超出25K的部分被擦除导致...
TKS楼上几位!

lz 能说的详细点吗?  虽然隔了这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