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反相器和信号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在信号线的后边加一个反相器  岂不是把信号的1变成0,0变成1了吗?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呢??

楼主(2012-07-20):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先说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设计的理由

网友B:
反相器的有一个作用就是消除噪声,包括一些噪声或者spur等,这样可以使信号更稳定

网友B:
至于0变成1,1变成0的话,这种对于数据采集及恢复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本来信号是高低高低的传过来的,但是经过反相器后信号变为低高低高了,这样会不会发生通信错误呢。另外加一个反相器的作用是为什么?

楼主:
3# lyjian 比如PC机发一个1010那MCU收到的岂不是0101 这个通信就错误了啊?

楼主:
6# myf3659 加反相器是为了使变化缓慢的电压变的陡峭,有利于通信。我的问题是这样通信后错误啊,不是吗?为什么不加同相器?

网友A:
大大的字写着“U507没用,两端短路”。
即使用了,那你怎么知道它看不到的电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是配合加反相器用的。
单纯拿任何一部分电路出来讨论都是没意义的,你根本不知道设计者的用意。

楼主:
9# lyjian 那一行字是我写的,呵呵  后续的电路是转接了一个电子开关4052后,直接就和MCU通信了,我想可能是当初的软件取了一下反,不知道对不对?现在设计这套东西的人早已不再公司了,板子和软件也做了好几次的改进。作者原来的用意我只有猜了。

网友D:
RS232是负逻辑。

网友E:
你图上标出的这个肯定是TTL电平这边的吧,接口的另外一边 是不是也经过反相的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