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485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20):
485做一对一通讯主机从机读是正常的,做多机通讯时主机就收不到数据了,做的是4个从机对一个主机通讯,从机地址设为0x01--到0x04;折腾了几天了,通讯是采用轮流询问的方式,主机发送一帧数据(4字节:1字节地址,1字节操作命令码,2字节CRC校验码))从机在接收时先判断是不是本机地址,如是继续接收下面的数据接收成功数据后返回1帧数据给主机(5字节:1字节本机地址,1字节操作命令码,1字节数据,2字节CRC校验码)
,望对各位大侠指导下,附件是源程序和PROTEUS仿真图,谢谢了!

网友A(2013-06-05):
你好!不知道你的485应用的怎么样?能否指点下,我也正在搞这个!我的邮箱是980397480@qq.com!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接线方式需要注意 你的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C:
MODBUS好像不是这样的数据帧格式...

网友D:
一对一 一对多 没啥区别的。是不是一对一没搞明白?
另外 可以看看波形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