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IGBT变压器驱动。

楼主(2012-07-20):
想用变压器驱动半桥中的IGBT,两个IGBT分时导通,不能同时导通。那么输入端要有正负交替的方波。有产生这样正负交替方波的IC么??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望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这样的驱动,等着炸管子吧

嘿嘿!…肯定你没见过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行?“明天及以后”有好方法么?

网友B:
这个驱动在死区时间里可能会出现直通的现象 很难控制

可以考虑对角。

不一定非得有正负,加个隔直电容就有正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SG3525输出的OUTA和OUTB分别接原边的两端。对就是考虑饱和导致直通。对角电路?能上个图么?

网友C:
一路方波加非门取反得2路,非门加RC,插入死区   变压器两组分开

我就是这样干的,用一个非门接一两个MOS管,做了一个捕鱼器,电流比这大得多,但是没有加RC,频率不高,其实加个基本RS带开关的最好了。

网友B:
http://bbs.21**/74859.html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还有胡工发的一个  没找到

楼主:
嗯,siderlee,你给的帖子链接给了好几种电路改进,谢谢了。不断学习。哈哈
回复 网友B:
再问一下,你学习电源都上什么论坛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siderlee,你推荐的帖子很好,忍不住想看看你说的那个“胡工"的帖子,大概名字叫什么,我去搜搜。O(∩_∩)O,谢啦。

网友D:
胡工=胡炎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了,谢谢。

网友D:
胡工,胡炎申,自学成才的榜样,工作前是中专文凭。后来走官方路线,经过近十年的半工半读,数年前获博士学位,精通大功率电源设计及项目管理。电源圈内人士。实干家,前TI公司应用技术经理,去年被华为以股票为饵挖过去,任新能源部开发经理。你要搜他的贴子,请用ID“古道斜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互相交流,真正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B:
不好意思  回帖我不知道

大蚂蚁已经替我回答了

刚知道胡博士去华为了。。。

TI目前正在招人。。。。

网友D:
华为没TI好,去了亏了

网友E(2012-08-20):
回复 楼主:
这种IGBT驱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F(2012-11-10):
变压器好像就有问题。。。。。。

楼主(2013-05-02):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种IGBT驱动不知是否可行?

你好,hj006你的图中D12负极接的三极管有什么用处那?

网友G:
楼上几位大慨没玩过变频器吧????…倒相就靠此推动变压器!两个次边绕组同名端正相反!……哈哈!…

网友C(2013-06-27):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种IGBT驱动不知是否可行?

12V低了点  可以放到15,别超18

网友H:
不好控制死区。

网友I:
某些芯片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例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好控制死区。

22楼图,死区由芯片外接元件可以控制。

网友J(2013-12-18):
初级使用中心抽头的线圈,抽头接高电压,另外两头分别导通,就可以在次级产生正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