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实现mdb/icp 通信

楼主(2012-07-20):
我现在在调一个通信方式mdb/icp~ MDB协议的串行位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方式位(地址字节的方式位被置1,数据字节的方式位被置0,)与1个停止位,共11位。
而在传输过程中:
      主机发送数据的格式是:地址+N个数据~也就是说第一个字节的方式位置1 ,而N个数据的每一个方式位为0.
      从机回复的时候,N个数据+地址字节(实际上就是最后一个字节)N个数据的每一个方式位为0,最后一个字节的方式位置1 。
      我做的是主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对stm32单片机怎么操作,才能实现这种方式的发送和接收数据?
           按照以上的通信说法我有一下几个疑问:
      1、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什么的省略,主要是对校验的设置)
            //校验设置
             UART1->CR1|=(1<<12); //E 8 1
             UART1->CR1|=(1<<11); //wake = 1 被地址标记唤醒
             UART1->CR1|=(1<<1);  // RWU:接收唤醒 1:接收器处于静默模式。
        这三条命令:我感觉第一条应该没有问题,第二和第三知道设置的对不对?没有闹清楚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2、发送的时候怎么是msb(方式位)置1,怎么清零msb(方式位)

     3、接收方式的时候,怎么正确接收数据后,还能判断msb(方式位)是0 还是1

我通过看手册 感觉以上的mdb通信方式和  差不多~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香主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mode 应该是 msb 最高位(1为地址位。0为数据位)

楼主:
你们没有人回应我一下 啊 香主 救人啊

楼主:
真的没有知道吗???

网友A:
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帮LZ顶一下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哎~靠人不如靠自己~
真晕~
谢谢 5楼xsgy123的支持~

网友B(2015-11-23):
LZ 我也想做 能告诉我 怎么实现的吗??我的邮箱526869336@qq.com 能把程序给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16-11-11):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