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R8T6B和STM32F100R8T6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2-07-20):
请教一下香主,关于STM32F100R8T6B和STM32F100R8T6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我们一直用的是STM32F100R8T6,后来换成STM32F100R8T6B时,用IAR编译后运行,编译器就卡死了。是否要装什么补丁之类的么?

网友A:
STM32F100R8T6B和STM32F100R8T6有区别,后者据说ST不卖了。
后者最高标称是跑20MHz,前者最高24MHz。

STM32F100R8T6B在IAR里面,应该选择 STM32F100xB

网友B:
是的后者不卖了。。。。

带B的  都带DAC呢。。。。这个是非常可贵的资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186815429& 看看这个就是带B的

楼主:
STM32F100R8T6B在IAR里面,我是选择 STM32F100xB
而且我现在软件设置的PLL CLK倍频到24MHz,跑起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IAR 5.4版本的

楼主:
在project ->option->debugger->download选项中将Use flash loader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带B 的 有DAC,其他都一样。

网友D(2015-01-07):
我用也有问题,115200波特率,怎么也用不了,用57600好点,但也不正常。CEC功能跑不起来,不知道不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用也有问题,115200波特率,怎么也用不了,用57600好点,但也不正常。CEC功能跑不起来,不知道不 ...

试验中,改下频率为20MHZ,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