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1117M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我用1117M3给ARM板供电,当用5V输入时板子正常工作,总电流为15mA,可我换成9V供电时,板子却不能工作,测1117有3.3V输出,怎么会这样?开始我怀疑9V时1117输出电流不够,可我直接接200欧电阻,有3.3V,17mA输出。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我将输入电压从9V逐渐降到7V能工作,我看1117书册上输入电压要<=10,7-9V满足要求啊,怎么我板子就不能工作呢,郁闷。

网友A:
1,首先使用3.3V稳压电源,确定,板子一定可以工作
2,1117是否买到国货?
3,如果只是20ma负载,为什么不用7133呢? 1117那么大个
4,ARM是否有检测输入电压的功能,超过电压,程序不运行
5,板子是否你设计的?贴图来分析。
6,输入电压纹波多少?是稳压电源输入吗?
7,板子不工作是个什么状态?也许死机了也不一定的,也许程序死循环了?
8,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很细致,我就大致说明一下吧,1.板子可以正常工作,因为我9V输入再串几个二极管降压后后板子就能工作。2.1117应该是国货。3.我查了一下7133确实还不错,功耗很小,输入很高,可以考虑。4.图我就不贴了,因为很简单,就一个三端稳压器,输入输出并了两个电容。

网友A:
很奇怪 为什么“9V输入再串几个二极管降压后后板子就能工作”希望你能找到原因

网友B:
原因很简单,就是国产的输入电压没有这么宽,可能就是7v多才能行,超过就不正常工作了。你最好找到你买的1117对应的datasheet查指标。

网友A:
也许 真的 国产的规格书指标都是放大。
只有国外的,指标是保守的

网友C:
:funk::funk:
以前我说过一句话 “国产就是不行”,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们还在国内做电子干嘛
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凡事往好的方向看: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不要说性能,连功能都错。再往以前,国内自己的芯片都没有。
对于这方面,如果好好看datasheet,设计时再留一点余量,应该是可以的,这对电工其实是一种挑战。什么都不算,就用好的芯片堆,最后成本上去了,电工有什么价值体现呢?现在的问题是买芯片的时候,只看芯片型号上的数字一不一样,设计时参考的是国外芯片的datasheet,没有真正去看买的芯片的datasheet,然后电路不工作了就埋怨:国产的就是不行!

网友C:
无需多言,你试一下就可以了。
你设计信号放大、调理电路敢使用国产运放吗?
你做系统控制使用的MCU、ARM敢使用国产的吗?有国产的使用吗?STC??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像1117等电源转换芯片,还有贝岭的多种电源芯片,包括LED驱动,我都敢用国产的。
AD类的,深圳的芯海(?好像就这么叫吧)做称重类低速高精度AD,我也敢用的。MCU类,海尔我敢用的。ARM类,芯唐的芯片不知道你算不算。但福建的瑞芯你应该听过,时代民芯等;射频的RDA,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司,都是国产货。
单纯从模拟看,信号放大和调理属于纯模拟,更难些。国内做的少,但也不是没有,上海的昂宝,产品质量不错的。
关键一点,它们的产品,必需要有像样的datasheet,里面的指标数据经得起检验。

网友D:
国人一遇到问题就推到国产芯片的头上
悲哀啊
可惜的是他也是国产的

网友E:
市面上芯片有很多假货,特别是电源,接口类,
LM7805,LM1117, max485,max232, LM2576之类的。

以National semi的LM7805为例, National的LM7805会打 National的**, ON(安森美)的7805也叫做NCV7805,但是一些厂商,做的7805,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赶打,打的都是National Semi(国半)的LM7805的标志,连**都一样,结果很多采购没有经验,中招,有的厂商的还好,用用没问题,有的厂商的,就悲哀。

Max485,市面假货,到处都是,我把这种挂羊头卖狗肉,不敢打自己**的叫做假冒伪劣产品。
但是很不幸的是,市面上7成的企业用的都是假Max485,还有那个LM2576,市面上假货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高啊。

国产ic的崛起之路在哪里?连自己的**都不敢打,客户用了之后连个追溯的源头都找不到,如何做大做强。
敢做就要敢当,在这个社会上要有所担当,有所责任。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同意的,这个不属于国产,属于假货,要往死里打的。
大家都对这种货深恶痛绝,因为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辨别假货。

网友F: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网友G:
正规的国产货没那么差的,当我看到为1117-3.3编写的测试机程序时候才发现。
经过测试机出来的1117可以达到数据手册的要求!

网友H:
原装的贴上去如果可以 那就是国货输入范围没有那么大

网友I:
看你们都在狂扁国货!真是无语!请别搞错了概念!国货和假货的区别!正规的国货质量也是可信的,问题是假货,假货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一竿子打死这么多,我支持国货,正规的国货便宜好用!便宜好用的东西为什么不用?

网友J:
现在就是假货太多了,去年买的一批功率三极管,ON的,绝对以假乱真,**、包装都很精致,但是就是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查了好久好久才确定管子的问题。

楼主:
是1117的问题,换了不同片子,输入电压范围有一点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