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调试

楼主(2012-07-20):
刚接触STM32F103RBT6最近在调试USART,我想发送一个数据给串口助手接收,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出,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我的程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对串口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USART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2560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中断优先级SPI(UART)>TIM2>TIM3>USB>EXTI*/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 (USART2,USART_IT_TXE);

USART_SendData(USART2, 5);

}

}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做stm32f103rbt6,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建议楼主参考野火串口例程~

网友C: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XE);
                     USART_SendData(USART2, 5);
            }
}

你的发送是这个里面吗?
这个?

网友C:
这个函数你怎么进去的呢?

网友D:
有什么错误提示没有?
还有是不是串口线的问题,你换根线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