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到6V

楼主(2012-07-20):
求一个能升压到6V的电路,能提供的输入电压有5V和3.3V两种,输出电流大于200MA

网友A:
XC6367或者XC6368等系列的芯片,该系列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为:0.9~10.0V。输出电压的范围为:1.5~6.5V,工作电压范围为:2~10V。输出的PWM波的频率典型值为300K,输出电流大于200mA.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使用该芯片构成一个boost电路就可以将你输入电压升到6V。其典型电路和注意事项附于附件。

网友B:
提示,电感型和电容型两种可做,楼主先查一下两者见的性能区别在做选择。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搞清楚需求才能给方案,世界上芯片千千万,莫非见一个选一个?

楼主:
下图是我用MC34063做的升压电路仿真图,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D:
TI 的易电源,可以提供很多方案供你选择,可以查询TI的网站。

网友E:
以前用过一款美信的忘了型号了,可以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