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求助,,,老是犯晕

楼主(2012-07-20):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电路有没有很好的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既然你自己都说了“模拟开关采集”当然是模拟地啊

楼主: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了,,,模拟开关要是接模拟地,,那么  他和单片机相连的那两个逻辑电平脚的信号回流不是面积很大吗?  还有有人推荐我模拟地和数字地用  10欧姆电阻和1nF电容并联相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一般模拟地和数字地,用个磁珠或者0R连接

网友B:
尽量减少电流环,对EMI有好处。

网友C:
模拟开关只有控制信号需要参考地,模拟信号又不需要参考地

网友D:
楼主真是犯怵了,多简单的一件事,弄得这么复杂。
接哪个地,要看你采集的信号相对于哪个地。你的信号量是相对于模拟地测量的,就应该接模拟地。如果是相对于数字地测量的,就应该接数字地。即,你的毫伏电压量是相对于哪个地线产生的。

网友E:
既然有模拟量采集,那就接模拟地,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最后可以通过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把数字和模拟地连接起来,最终接大地。但是,要避免环形电路。如果实在不明白从哪里下手,建议不要分割,低频电路没多大的影响。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 单点共地

网友G:
最好有个图引导一下,我在这方面也是弱点

网友H:
低频电路共地也没事的。

网友I:
如果担心环路影响的问题,可以通过地线将信号线屏蔽起来,
避免其他信号干扰.....

楼主:
"低频电路共地没事" 低频指频率多少啊?